三菱放大器和伺服电机的距离估计有100米以外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9-03-11):
电机是HG-SR502BJ,放大器是j4的。我看手册是好像最长也只有50米。请教一下。

网友A:
真的是太远了。一般都在20米内。手册上也只有50米

网友B:
即使100米可以,线不用钱吗?一米就几十块钱,
可以增加一个PLC了,然后走通讯。

网友C:
把伺服控制器移到电机附近,控制器用通讯或远程I/O。

网友D:
是阿~如上樓所說控制器走通訊或遠程可能還比較便宜方便

网友E:
难道就不能修改控制柜的位置吗,尽量不要超过手册的距离

楼主:
谢谢大家,客户的是个立体仓库,电柜的位置都放好了

网友F:
为啥叫放大器

网友G:
在近处再加一个电柜走通讯
或者智能io 线都多贵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为啥叫放大器
本质上就是一个放大器啊

网友I:
完全可以
列如:QD77MS与伺服放大器之间的最大距离为50m+伺服放大器与伺服电机之间的最大距离为50m=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