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1):
想问下各位大佬,

GT2000 怎么设置这个参数,或者PLC上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现在是卡机刷了有反应,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去弄这个卡机
这是我设置的GT2000的参数
RFID设置

RFID设置

传输速率:  9600 bps , N , 8 , 1  (还有就是这个 N,8,1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是卡机的样子

网友A:
这种没弄过,帮顶。

网友B:
“ N , 8 , 1  (还有就是这个 N,8,1又是什么意思)” N是指无奇偶校验,8是8位数据位,1是一位停止位。
GOT的RFID设置其实跟条形码的设置基本一样:都是读取数据到软元件中(RFID多了一个写的功能),其中以你图中配置的D870为例,
D870的第0位(D870.b0):RFID接收信号 使用无顺序协议时,数据接收完成后ON。
D870的第15位(D870.b15):错误信号 接收错误信号后ON。
D871(b0-b7):IC标签通信时间
D871(b8~b15):读写器号机编号
D873(b0-b7):错误号 发生错误时,存储错误代码
D873(b8~b15):错误次数 存储错误发生次数。
D874:RFID通信时间

由于没有配置发送数据点数(S),所以不占软元件

接收数据点数(V):6,所以
D875~D880为接收数据区域。存储由IC标签发送的数据;首软元件中存储接收的数据字节数。
  • 下载积分:+2(benelli) 谢谢
  • 下载积分:+1(akaiya)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