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教关于转速此机构有何适合指令或程序可测出每分钟的转速rpm

楼主(2019-03-12):
旋转体下有齿盘60齿,转一圈60齿
最大不会超过每分钟200rpm
希望可测到最小转速小数位0.1rpm
请教关于转速此机构有何适合指令或程序
可测出每分钟的转速rpm

网友A:
试试SPD
下载积分:+5(sunnykmc) 真诚感谢!

楼主:
测不出数字来
哪有问题?
PLC 将使用FX2N FX3U FX3G
感测接点需要实接?
不可直接仿真模拟?

网友B:
高速指令一般都不支持模拟
下载积分:+5(sunnykmc) 真诚感谢!

楼主:
高速指令一般都不支持模拟
哪庞大的程式写起来,一小段一小段累积多了,又没实机测试
要除错就累了
谁能提供不使用高速指令程序來参考呢

网友C:
提供一个思路给你 用定时中断配合高速计数器做,比如每秒中断一次,计算一秒内接受的脉冲个数,计算然后清零。其实原理和SPD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