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2):
现在有2台GT2310的三菱触摸屏,需要控制三台FX5U。我用交换机进行全部连接起来。帮忙看看是不是设置错了。出现的问题是空调PLC只有一个触摸屏能通讯上。另外一个触摸屏点击会卡顿,连接不上空调plc
结构如下。

第一台HIM设置如下

第二台HIM设置如下:

第一台PLC设置如下:

第二台PLC设置如下:

第三天PLC设置如下:

网友A:
修改下端口号。
修改HIM的端口号吗?

网友B:
端口号不要用同一个啊

楼主:
是这个吗?这个要改吗?

网友C:
你交换机放那么多干啥啊,按道理一个就够了,要不默认网关去掉
因为网线已经拉了,然后这是后加的。交换机多了会有影响吗?现在的设置有没有问题呀?明天试试默认网关关掉。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一楼的正解,端口号相同就会打架,造成交通拥住 ,修改不同的端口号即可
您好,谢谢留言。请教一下。是修改触摸屏上以太网公共的端口号吗?plc有没用要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