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这个东西叫什么

楼主(2019-03-12):
今天在拆修一台压焊机时,发现里有个有配件叫不知道名字,上面也没有规格型号(不知道是不是被撕掉了),不知道哪位大神见过这个东西,是控制温度的吗?

网友A:
有点像控制温度的

网友B:
说不定盒子都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控制温度的
不知道是不是,上面连个标签都看不到。

网友C:
这个东西的确可以控制温度,可能还可以控制一些逻辑动作,看外围的信号端子,这个东西不太复杂,自己也能做的出来!

网友D:
只能拆开看一下能不能看到是配出来了,另外只能从外围看是什么功能。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