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2110-WTBD触摸屏与S71200时钟

楼主(2019-03-12):
GS2110-WTBD触摸屏与S71200通讯,由于触摸屏不带电池无法保持时钟,但历史报警必须用到触摸屏时间。现在想用PLC的时间与触摸屏同步(s71200加装了电池),但触摸屏似乎不支持s71200之间的时间校准。再不换触摸屏与PLC情况下,有什么最省钱的办法让触摸屏时间断电不丢失。
1、加DC UPS 让触摸屏不断电。客户不认可,所以放弃。
2、加一个带电池型三菱PLC CPU 与触摸屏通。
3、更换三菱其他系列触摸屏但价格太贵了。
各位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2110不能加电池吗

网友A:
GT11-50BAT

网友A:
加个电池几十块钱,问一下,和S71200用得以太网吗,通讯正常吗。

网友B:
之前做过PLC不带实时时钟的,
触摸屏不停的将时间写入PLC,
同样,触摸屏不停读取PLC的时间寄存器作实时时钟。
报警用,
读取时间这点延时还是可以的。
上面有坛友说可以加装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