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2):
如题,S7-1200与3台G120变频器profinet通讯,怎么组态?怎么接线?需要交换机吗?还是像MODBUS一样接线方式。求大侠们指点。有通讯例子程序发我邮箱243215403@qq.com非常感谢!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G120是不是PN版的,如果是的话,就跟1200控V90一样,在博途里面组态,3台G120是不需要交换机的,我现在这个案子,3个V90 一个KTP1200 一个1200 走PN 我调试的时候都没加交换机。
组态方法如图所示,报文的话,你需要看下G120支持哪个报文。
  • 下载积分:+3(十月几川)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xhilyxhily)

网友A:
    另外你可以看下,下面有个帖子是讲1200跟V90走PN通讯的,G120和V90是一个道理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B:
    就算你在网络视图里面组态了你也要用交换机啊,3台g120啊,你能凭空接????一个cpu才一个以太网口你怎么和3个接

楼主:
    3台变频和一个触摸屏

网友A:
    说错了,不是3台G120,是3台V90,1215C 有2个以太网口的啊?

网友C:
    那么你觉得这个以太网通讯是怎么布通讯线的呢?为什么要交换机?
引用 网友B:
    就算你在网络视图里面组态了你也要用交换机啊,3台g120啊,你能凭空接????一个cpu才一个以太网口你怎么和3个接

网友D:
    V90驱动器上都是有两个网线孔的,可以串联在一起,接到PLC上或者用一个交换机连接的啊

网友E(2019-07-26):
    有2个网口的,本身就自带交换机功能,可以不用交换机,直接用网线把设备串联起来就行了,没有2个网口的,就得用交换机来交换了

网友F:
    同意8楼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G:
    日常灌水————顺便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可以看下,下面有个帖子是讲1200跟V90走PN通讯的,G120和V90是一个道理的,可以参考下。

    也请发给我一份  zhoutw10@163.com

网友H(2019-08-29):
跟着大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