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次接触欧姆龙PLC,请问各位大神那些数据是密码。

楼主(2019-03-12):
如题 第1次接触欧姆龙PLC,请问各位大神那些数据是密码。谢谢

网友A:
从5A到27转换成ASCI码试试看

楼主:
用ASCI码转换出一大把数字,还是不知道密码是什么。
孙亮亮

网友B:
感觉这一头雾水可以洗澡用了,我这个二手小白。
富嘉达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