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2):
     现有三个独立的工作站,每个工作站都是三菱Q06H CPU,装有串口模块,串口模块用通讯线连着三菱GOT 2000系列的屏的RS484/422接口通讯,触摸屏都带有网口的,现在想从工作站1的触摸屏上输入一个数据,把这个数据传到工作站2和工作3上,我想这么操作,三个工作站的触摸屏用网线和一台交换机连起来组成一个局域网,但组成网后,接下来该怎么弄呢?要怎么设置或写程序?

网友A:
把东西买回试试就知道了,加我QQ945692154,我用Q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东西买回试试就知道了,加我QQ945692154,我用Q的比较多

工作站是已经有的,交换机和网线还没买回来

网友B(2019-05-26):
Q之间用高速通讯Mnet/H一个做管理站,其他的都做常规站,用B和W通讯
Hello,你快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Q之间用高速通讯Mnet/H一个做管理站,其他的都做常规站,用B和W通讯

有没有样例程序可以借鉴下呢

网友C:
三菱不是可以搭CC LINK吗?另外,是不是可以一个屏组态三个PLC,然后屏里面用脚本或者宏指令,把数据互相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