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2):
求FX3U-ENET-L以太网跟其他设备实现TCP/IP协议通讯,怎么发数据,对方设备怎么接收。求案例,谢谢

网友A:
用MC协议,不用程序,定义好接受发送的地址,直接读取就可以
梯形图要怎么编写,发送接收
  • 下载积分:+3(东哥00789) 梯形图要怎么编写梯形图 ..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我已经解决此问题,现在与大家分享
    1:先下载一个网口调试软件(阿猫串口),这个软件也含有网口调试功能,下载完成之后,用TCP协议创建服务器,IP会自动读取(本机192.168.1.1),端口按要求设置(在此我设置为8000);
    2:安装FX_Congfigurator调试软件(我会在附件添加中文版软件),根据说明书去设置,
    (1)运行设置中,IP设置(192.168.1.200),其他设置随意
    (2)打开设置;协议选择TCP,配对选择允许,本站端口(8005),目标IP(192.168.1.1),目标端口(8000),其他的自动生成,写入PLC
    (3)通讯程序按照样例程序写就可以了(注意:要把NO1与NO2的参数互换才能正常使用)
    3:403892808@qq.com 要是还是不清楚可以邮箱发微信咨询。
  • 下载积分:+1(liu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