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到有金属通过

楼主(2019-03-13):
在1200MM宽的传送带上输送棕丝、怎样检测到有金属通过。有那种传感器可以检测到、怎样安装最好。

网友A:
涡流传感器

网友B:
什么样的金属?丝还是块,体积面积长度?

网友C:
看具体情况 你的金属到底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金属?丝还是块,体积面积长度?
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传感器

QQ(VX):2252241236

网友E:
就用接近开关啊

楼主:
是铁钉多一些,是铁。大小是未知数。

网友F:
有输送带的金属检测仪,订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G:
现成的设备买一台,金属检针仪

网友H:
买一个金检仪,我们公司用的都是NIKK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