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Q系列定时器

楼主(2019-03-13):
三菱Q系列定时器有哪些,T300 ,T80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都標準0.1s
有掛H 0.01s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T300 ,T800是什么意思,只是编号300定时器地址,与800地址,
跟楼上学习一下,可以查说明书上也有这项
看一下就知道了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