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3):
请问各位大神Modbus RTU 通讯读写是应该一直不停的读写,还是应该把读和写分开,在需要写的时候再去启用写的子程序。比如我通过Modbus来控制变频器运行,如果我一直不停的对变频器写控制状态,是不是会容易导致EEPROM损坏?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不需要一直写,写一次就行了。
  • 下载积分:+5(xff000) 热心助人!
  •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一直写,写一次就行了。

    在写通讯程序的时候把读和写分开来写吗?
    还有读和写请问具体是针对哪里呢?

网友B:
    设置一个固定的循环时间读写就行了,怎么可能会坏

网友C:
    MODBUS读取可以根据需要来操作,控制指令一般不需要不停的的写入,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写入就可以了,至于其他的实时频率读取等,可以周期性的读取。

    plc编程学习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BUS读取可以根据需要来操作,控制指令一般不需要不停的的写入,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写入就可以了,至于其他的实时频率读取等,可以周期性的读取。

    plc编程学习 www.shuyanzdh.com

网友D:
    监听威纶屏与变频器通信间隔可看出,写之前逻辑上先断开周期读取,写入完毕再自动切换为周期读取。

网友E:
    写数据不用一直写,只要数据修改后,给个标志位发送数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