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了半小时的异常问题。发表下意见看看有何不妥

楼主(2019-03-13):
个人认为,比如气缸异常,不管手动自动任何时间产生都应报警提示且保持。
因为有可能是气缸卡住等原因造成,存在一定的隐患。所以提示不可以取消。
但是为了可以消除掉异常原因,手动时我觉得又不能阻止操作。所以
异常时自动停止,手动可操作气缸。这样的思路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自動時,異常警示+異常停止
手動時,異常警示
或是可以點選異常處理方式
下载积分:+1(lvpretend)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3(13771165220)

网友B:
不管手动、自动,我是一般小气缸6秒信号不正常就异常提示,信号正常才能消除异常。
自动时不能手动操作(但看情况,特殊要求可以自动时手动操作,比如自动异常跳出窗口画面处理完成可以继续下一个动作)
手动状态,异常时可以手动操作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嗯好的看来还是根据情况。

网友C:
一般的气缸正常只有二个行程,这个做保护很容易的

网友D:
異常發生時停止自動
手動操作不影響
如果步續多可以考慮再啟動回路如何做成

网友E:
气缸上面可以装个磁环开关什么的来确定气缸是否动作,重要的部分可以将其他工位的工作全停掉就可以了

网友F:
看具体情况吧 有异常逻辑总好过没有异常逻辑的

网友G:
手动一般不做异常提醒,看需要吧,气缸一般不做,伺服电机会做,自动时报警停止自动,保持停止动作,可以切换成手动去调试有问题的气缸,

网友H:
自动时异常,停止+警示,加入报警数据库,警示不可消除。
手动时异常,警示,加入报价数据库,警示可消除。
检修时异常,警示,警示可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