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威纶触摸屏动态显示

楼主(2019-03-13):
我想在触摸屏上, 根据设置的行数和列数,在蓝线框内动态改变状态指示灯的数量, 行数的范围是3 ~ 10, 列数的范围是 4 ~ 20。 但不知道怎么实现? 请大神位帮忙。

网友A:
你是想随机?

楼主:
不是随机,而是状态指示灯的排列和数量,随着行和列设置数变化。
图上是3行 5 列,如果改成4行 7列, 蓝色框中的状态指示灯变成4行 7列。

网友B:
用等于
= 4=7的时候点亮这个位
我只会用笨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