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与基恩士激光打标机进行RS232通讯

楼主(2019-03-13):
三菱FX3U与基恩士激光打标机进行通讯,现希望读取基恩士激光打标机里的几个参数:1、准备状态确认RE 2、机种号GA。请问一下三菱PLC需要怎么来读取这几个参数?

网友A:
先了解基恩士激光打标机是什么通讯协议,什么方式通讯?
自定协议,ModbusRTU, 以太网,485,232等等
三菱PLC再选用对应硬件和协议。

网友B:
看看通讯说明书吧 上面有写通讯格式,照着改一下就可以了,你这个就读机种 -命令FE
准备状态确认RE-这个找端子接线比较省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通讯说明书吧 上面有写通讯格式,照着改一下就可以了,你这个就读机种 -命令FE
准备状态确认RE-这个找端子接线比较省事,
要是设备本身有这种继电器的话那就最好了,但是整型类型数据还是需要通过通讯才能获取得到啊...

楼主:
用232跟基恩士激光打标机通讯
需要读取程序NO.切换 请求”GA,程序NO.回车“ 机种名 请求”F5,程序NO.回车“ 刻印码 请求”B3,程序NO.回车“
响应”GA,0" 响应“F5,0" 响应” B3,0“
我多次请求的话,用RS指令读取存放的地址会不会冲突:另外我读取过来的参数都是ASCII码形式,该怎么转换,把这些参数显示在触摸屏上呢?

网友A:
存放地址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指令存放到不到的寄存器,
不管触摸屏还是PLC都有转换指令,如ASCIITOBIN。

楼主:
比如说要读取的参数“0000” “0001” 这些机种参数 显示到触摸屏上 0000 0001

网友D:
有偿帮你写,包调试,qq729105762

楼主:
谢谢各位了,已经调试完毕了。

网友E(2021-11-07):
你好!程序能不能分享一下,我也想学习一下。手册上写的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