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回原点到极限不能反转

楼主(2019-03-13):
各位,碰到个很奇怪的问题。FX5U用DSZR回原点,轴3轴4回原点时到了极限还一直转,不能反转。参数是以前项目的,都能正常运转。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原点坏了吧

网友B:
原点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C:
试试DSZR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D:
极限取的不对吧

网友E:
正负逻辑可能反了

网友F:
绝对原点感应器坏了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网友G:
伺服电机转向不对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H:
首先程序没变。那就是硬件的原因了。原点感应器没有触发,还有就是原点感应器触发了,但是电机并没有收到这个信号。

网友I:
检查下PLC能不能接收到极限感应器的信号,然后再检查下你程序里面有没有把极限感应器的特殊寄存器地址写错。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J:
极限开关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