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的程序不修改可以写入到FX2N吗,求解

楼主(2019-03-13):
我一个客户的PLC是早期的FX2-80MT,每次早晨开机都不工作,通电两小时后它自己就好了,可以正常运行。
现在我想用三菱FX2N-80MT的PLC进行更换。但是不知道FX2的程序拷贝到FX2N能不能用,求各位同行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程序读出来,用软件转一下。再写入理论上问题不大。看你说的问题。是供电模块出问题了
可以拆出换一下电源供电模块。不用全换!plc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B:
必需换PLC啊,要不怎么收钱

网友C:
2N都停产啦 换3GA吧 价格差不多 程序一样转换

网友D:
应该是电源板有问题,换一块电源板试试

网友E:
换3U吧,模块都好配置。

网友E:
或者5U更佳。

网友F:
程序导出来,转换后下载到新plc,如果不能正常运行,修改一下就好。

QQ(VX):2252241236

网友G:
5U太贵,用3U或3G就可以了。

网友B:
刚才查了一下,FX2所有Y点都可以用PLSY指令发脉冲,FX2N只有Y0 Y1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