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4):
問題:
舊設備上的人機是 【普羅菲斯 2500】,它的內容是日文漢字,
目前在win10 上面開啟後無法正常顯示。

暫時解決方式:
1 將 win10的語系改成 日文語系,可以正常顯示人機資料。
   但不想要切來切去的換系統語系,會有亂碼的問題。
2 安裝vm軟體,在vm底下再安裝win7,可以正常顯示。
   但有一個問題,人機的 【usb傳輸線 驅動程式】 似乎安裝不上,抓不到傳輸線。

硬體:筆電為八代cpu,所以無法安裝win7

討論:
是否有人也有這個問題?
你們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呢?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引用楼主litung于2019-03-14 12:04发表的 【討論】 普羅菲斯 2500系列人機顯示問題 :
問題:
舊設備上的人機是 【普羅菲斯 2500】,它的內容是日文漢字,
目前在win10 上面開啟後無法正常顯示。

暫時解決方式:
我在WIN10系統下安裝的2000軟體無法正常讀取但可以傳送,所以一般使用的CF卡操作;安裝虛擬XP系統可以正常讀取與傳送;使用3000系列用GP PRJConvert軟體將PRW格式文件轉換成PRX格式文件後使用3000的軟件開啟就會顯示正常了,這樣只能是對照參考總比切換系統語言來得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WIN10系統下安裝的2000軟體無法正常讀取但可以傳送,所以一般使用的CF卡操作;安裝虛擬XP系統可以正常讀取與傳送;使用3000系列用GP PRJConvert軟體將PRW格式文件轉換成PRX格式文件後使用3000的軟件開啟就會顯示正常了,這樣只能是對照參考總比切換系統語言來得快些。

所以,你是用CF卡解決哦?

我目前在拿一台X230(3代CPU)舊筆電來處理。

但想把它轉到新電腦T480(8代CPU)的新筆電上來處理。
才會安裝虛擬WIN7,但傳輸線目前還沒處理好
接上傳輸線後,虛擬WIN7找不到傳輸線。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你是用CF卡解決哦?

我目前在拿一台X230(3代CPU)舊筆電來處理。
數據線通訊問題我這邊目前使用CF卡來解決這個問題;字體顯示問題使用
GP PRJConvert軟體轉換工程後對照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您用Oracle VM VirtualBox  安装32位虚拟系统

好的,找時間再來安裝測試看看不行的話,可能就要繼續用x230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數據線通訊問題我這邊目前使用CF卡來解決這個問題;字體顯示問題使用
GP PRJConvert軟體轉換工程後對照參考

我沒有要轉換字體。
是舊設備要新增功能、修改要把日本機台的人機、PLC讀回來,修改完後,再上傳回去設備有些都2004年的了
CF卡還真沒用過 ^_^
感謝各位的熱心回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沒有要轉換字體。
是舊設備要新增功能、修改要把日本機台的人機、PLC讀回來,修改完後,再上傳回去設備有些都2004年的了
CF卡還真沒用過 ^_^

由於顯示亂碼有時對應修改很被動,通過轉換後的程序對照參考來修改也還算比較方便

楼主:
目前用法(尚未實機操作)
OS: WINDOWS 10 企業版 LTSC
VM:VMware Workstation Pro
VM OS:WINDOWS 7
可以正常抓到 GP 2000 系列的USB轉RS-232的傳輸線了
驅動程式也順利安裝
日文畫面也可以正常開啟,無亂碼

不過還沒到客戶端實際測試。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