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实施的可行性

楼主(2019-03-14):
工程上遇到一个样的项目,线体上装着一个测距仪用来检测物体的距离,物体装在丝杆上,伺服带着丝杆运动。伺服电机头正常情况是与丝杆分离的,当需要调节时气缸推动伺服电机与丝杆离合器接触。每次伺服与丝杆刚接触时有间隙而且比较大,并且离合器接触的位置都不一样。现在需要我触摸屏设定一个值,伺服调节物体达到我设定的值。想问一下这样我可以使用PID控制设定伺服电机速度,设定值与测距仪反馈值接近时就丝杆与伺服通过离合器脱离

网友A:
是否可以在丝杆离合器上装个传感器,气缸推动电机吸合之前检测位置,如果位置不合适,旋转电机轴调整到位,然后气缸推动咬合
plc编程学习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楼主:
我基本用的是PID原理,利用偏差去控制偏差,偏差大时高速旋转,偏差小时低速旋转,当偏差小于0.1mm时,我就认为定位到达。定位气缸离合缩回

网友B:
你完全可以用变频器达到这个功能 用不上伺服

楼主:
后面想想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