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MOV 和MOVL

楼主(2019-03-14):
欧姆龙 MOV 和MOVL?
我要传送浮点数0.0 怎么都报错

网友A:
不能在程序中直接用MOV或者MOVL将浮点数赋予寄存器,你只能通过:1、通过将整数做运算成为浮点数 .2、在CX-P软件中对内存直接赋值浮点数,还可以用功能块编程,里面可以直接赋值浮点数
plc编程学习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