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4):
下位机是控制激光的板块,是使用USB通信的,现在有一台工控机I5配置32位系统,另一台是I3配置32位系统(暂时知道这点),现在I5的那台能工作,而I3的这台不能工作,现在暂时不知原因在哪里,问了激光控制厂商说,处理速度慢,可还没想明白

楼主:
出激光一直不稳定

网友A:
激光不稳定? 假如通讯没问题,就需要看看激光板是否存在问题了,考虑激光供电了,激光大功率的玩意,供电似乎是挺挑剔的
不是供电问题了 ,换了一台工控机就好的。我也问了激光那边的厂家,他说电脑要求32系统win7或XP就好,我用的也是32位 win7 的  I3配置内存4G,按道理配置也不低

网友B:
可能是驱动兼容性不好导致,和处理器没多大关系,I3的处理速度也不低。
兼容性问题 ,有啥和方法?

网友C:
USB用于工业通讯是真不稳定,驱动容易出问题。
是的  供应商那边的是USB通信,前前后后经常出现不受控制的 情况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