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4):
请问大家买普通的好还是隔离的好?

网友A:
西门子200plc哪有什么通讯,你是跟触摸屏通讯的话用2芯的屏蔽线就可以了,跟PLC或者别的通讯的话建议用光纤转换器

网友B(2019-06-27):
主要看你的需求,只是测试玩玩,买个普通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