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4):
大家好!

            最近小弟遇到了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模拟量模块怎么确定是选用输入模拟量模块还是输出模拟量模块,哪位大师能用浅显易懂的原理帮忙分析一下不呢?

网友A:
重点在输入、输出。
输入是采集外部数据,像压力温度张力之类的,
输出是给定数据,如电机速度……。

网友B:
看你是给PLC模拟量信号还是PLC给控制设备模拟量信号。

网友C:
这点简单的东西都迷糊,后边的路也够呛。

专业外协

网友D:
先去了解一下输入,输出的意思

QQ(VX):2252241236

网友E:
输入是你需要采集的,输出是你需要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