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请教

楼主(2019-03-15):
我这边有三个三菱J4伺服,用欧姆龙CP1H-X40DT-D的PLC控制,位置模式。
检查接线没问题,PLC脉冲输出口正常,直接用驱动器JOG控制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我用PLC的指令PLS2控制时,伺服丝毫不动,请问这是原因导致的?
谢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检查一下几点:
1、伺服使能ON
2、PLC脉冲输出模式与伺服一致

楼主:
谢谢!已解决。换了个PLC好了。

网友B:
欧姆龙的PLS2指令用过没有,是不是控制别的伺服就没有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程序问题了,还有你手动是不是用ACC指令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