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控制三菱伺服求助

楼主(2019-03-15):
我这边有三个三菱J4伺服,用欧姆龙CP1H-X40DT-D的PLC进行位置模式的控制。
检查接线没问题后上电,检测PLC脉冲输出口信号正常,直接用驱动器JOG控制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我用PLC的指令PLS2控制时,伺服丝毫不动,请问这是原因导致的?
谢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检查plc与伺服之间接线,伺服参数设置,最后是检查plc程序
plc编程学习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B:
程序發上來

楼主:
谢谢分享,我换了个PLC好了

网友C:
“”我换了个PLC好了",那你前面“”检查接线没问题后上电,检测PLC脉冲输出口信号正常“”?你知道怎么是正常?知道如何检测?用什么检测?

网友D:
看看你的伺服选用的模式对吗
互相帮助,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