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5):
描述:works3标签设置
描述:works3 FB程序
描述:works3 FB调用
works3 FB里面的字标签写成 标签名.0 、 标签名.1······标签名.F →编译正常
works2 FB里面的字标签可以写成 标签名.0 、 标签名.1······标签名.F →编译出错
works2 FB里面如何将16个位变量转变为一个字变量输出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A:
楼主上面的例子,我在WORKS3里也不能编译

楼主:
描述:仿真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面的例子,我在WORKS3里也不能编译

可以仿真呢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楼主:
附上works3 程序,works3版本为1.050C
附件: TESE1.zip (276 K) 下载次数:35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A:
FB我选了宏类型,选子程序类型就好了

网友B:
works3有类型专用函数
BITARR_TO_I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works3有类型专用函数
BITARR_TO_INT

works2 FB里面如何将16个位转变为一个字输出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C:
BSET   BRST记得有个例子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引用 楼主:

works2 FB里面如何将16个位转变为一个字输出

一样是这个函数,FBD或ST语言可选

网友A:
我试了这样的笨方法可以用,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暗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31008]
[attachment=231009]
我试了这样的笨方法可以用,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暗病

就按你的思路中转一下,可以实现!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导!谢谢!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