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5):
模块分辨率为32000,使用4--20ma,测量1MP的气压,则测量值25000为多少MP?

32000/20=1600
1600*4=6400
32000-6400=25600
25600/1=25600(倍率)
25000-6400=18600
18600/25600=0.73MP

测量值25000,则压力等于0.73MP
对吗

网友A:
引用第1楼于1970-01-01 08:00发表的  :

对的

网友B:
请问为什么要这么算呢
32000/20=1600
1600*4=6400
32000-6400=25600
25600/1=25600(倍率)
25000-6400=18600
18600/25600=0.73MP

网友C:
如果设定峰值是1MP,计算应是25000/32000×1=0.78125Mp
小姐姐骚啊

网友D:
引用楼主心碎了无痕于2019-03-15 09:04发表的 模拟量问题 :
模块分辨率为32000,使用4--20ma,测量1MP的气压,则测量值25000为多少MP?

32000/20=1600
1600*4=6400
32000-6400=25600

S7-1200编程手册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设定峰值是1MP,计算应是25000/32000×1=0.78125Mp

那就是说倍率和0--10V是一样的算法?

网友E:
约0.78MPa

网友F:
模拟量转换,实际上就是初中数学的内容啊

专业外协

网友G:
有的时候可以忽略掉电压这个中间环节,把两个终端的值直接换算

网友H:
其实就是数学公式里,2点坐标确定一条直线的那个公式

楼主:
分辨率除以最大测量值就是倍率

网友I:
难道不用看不同的PLC的使用说明吗?俺用过不同的国产PLC,有直接是读数最高值对应20MA,但是0对应4MA,也有4MA是对应最高值/20*4的。分辨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