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5):
(无正文)

网友A:
组合了吧

网友B:
批量复位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了吧

组合应该也可以找到的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组合应该也可以找到的把

组合了怎么能找到呢?你单独写个程序MOV D1 K1L1200,通过搜索也搜索不到的啊。
找这种组合使用的位软元件,建议用交叉参考找,就能知道用在哪个地方的了。
WORK2的话直接在软元件使用列表里双击你要找的元件也会直接打开交叉参考。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合了怎么能找到呢?你单独写个程序MOV D1 K1L1200,通过搜索也搜索不到的啊。
找这种组合使用的位软元件,建议用交叉参考找,就能知道用在哪个地方的了。
WORK2的话直接在软元件使用列表里双击你要找的元件也会直接打开交叉参考。
[attachment=230947]

我就是从列表里看到,双击还是没有。

网友D:
程序发给我  帮你翻译中文, 找到对应点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E:
程序不保密的话,上传大家参考一下
积极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