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5):
西家产品尚可,但软件真不敢恭维~
都在兴奋的说200SMART V2.4可以自动卸载自动安装了、可以PROFINET了云云,
实际上,软件的安装还是让人头痛的~

这是安装前搜索到的安装经验:

一字一句的研读,可实际中还是出情况了,如下:

还是安装不了,希望高手给指点迷津?

网友A:
最近看了很多升级2.4的,出现很多问题,以前装过一次2.3报错了,赶紧卸掉,没敢再次尝试,本想2.4能改善的,谁知还有这么多问题。似乎比博途还要难装,也不敢尝试安装2.4了,因为现在我的本本装了太多东西,真要不行重做系统那就麻烦大了。幸亏现在也没用到SMART,西门子不改进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看了很多升级2.4的,出现很多问题,以前装过一次2.3报错了,赶紧卸掉,没敢再次尝试,本想2.4能改善的,谁知还有这么多问题。似乎比博途还要难装,也不敢尝试安装2.4了,因为现在我的本本装了太多东西,真要不行重做系统那就麻烦大了。幸亏现在也没用到SMART,西门子不改进一下吗?

同感

网友B:
都说是安装系统有残留,不知道残留了什么?安装目录下的文件包括目录都删除了

网友C:
提示是已经安装了203.2.6.1版本软件,要你卸载后再安装新版本。
可以去注册表里面,以对应关键字搜索,删除相对应的项后再安装。

话说西门庆儿子家的软件,要么安装麻烦,要么对电脑硬件要求高。

网友D:
吃螃蟹总是需要勇气

网友E:
我靠,为啥我的一装就上
感觉跟系统有关,我2.4是装在D跑的,系统是gohst的自己装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引用楼主sun3751于2019-03-15 13:13发表的 200SMART V2.4软件的安装问题 :
西家产品尚可,但软件真不敢恭维~
都在兴奋的说200SMART V2.4可以自动卸载自动安装了、可以PROFINET了云云,
实际上,软件的安装还是让人头痛的~

这是安装前搜索到的安装经验:

纠结了好一会儿,还是试一下吧,下载了2.4的安装包,放在c盘根目录下,管理员运行。。。。。。。果然不行,和楼主的报错一样一样的,查了各种资料,百度都不行,最后进入到注册表 搜索203.2.6.1,嗯,真找到了,把MWSMART整个删掉,好了能安装了,心里一阵窃喜,这时候犯了个习惯性错误,把软件的安装路径改到了D盘,安装完毕,祈祷了一小会儿,双击图标,启动不了,报错“关闭程序”,泄气了,本想一卸了之,又不甘心。徘徊许久,死马当活马医,重新安装!倒是真有自动卸载功能,干干净净,再点一次安装,没动别的一路下一步,安装到C盘,祈祷良久,双击,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打开了,哈哈哈,没有任何报错。搞定!关键词:注册表,搜索,203.2.6.1,MWSMART,删除,管理员运行,C盘,C盘,C盘。OK!
截个图吧,
  • 下载积分:+1(跳动字符)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结了好一会儿,还是试一下吧,下载了2.4的安装包,放在c盘根目录下,管理员运行。。。。。。。果然不行,和楼主的报错一样一样的,查了各种资料,百度都不行,最后进入到注册表 搜索203.2.6.1,嗯,真找到了,把MWSMART整个删掉,好了能安装了,心里一阵窃喜,这时候犯了个习惯性错误,把软件的安装路径改到了D盘,安装完毕,祈祷了一小会儿,双击图标,启动不了,报错“关闭程序”,泄气了,本想一卸了之,又不甘心。徘徊许久,死马当活马医,重新安装!倒是真有自动卸载功能,干干净净,再点一次安装,没动别的一路下一步,安装到C盘,祈祷良久,双击,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打开了,哈哈哈,没有任何报错。搞定!关键词:注册表,搜索,203.2.6.1,MWSMART,删除,管理员运行,C盘,C盘,C盘。OK!
    截个图吧, [attachment=230973]

    我在注册表只要带STEP7-SMART的全删除了,当然也删203.2.6.1了,可还是不行。
    在想是不是西门儿在打击盗版了,我的是WIN7/64GHOST版的
    年前升级WIN SMART V3也是,也就没有去升级

网友F:
    工控用的系统,千万别图省事用GHOST版 ,我就算重装WIN,也是下载官网的系统文件。
        以前用GHOST或非官方系统搞怕了
    编程改造-电话13826569275

网友A:
    我的也是WIN7/64GHOST版的,没什么问题,我的电脑现在安装了以下东西:博途v15.1,EPLAN2.7,microwin4.0 sp9,flexible2008sp4,smartv3,step75.6,还有台达PLC,威伦触屏,西门子的选型软件,西门子的伺服软件,还有昨天装的smartv2.4,原来还有西门子的UG9.0不过卸载掉了。自从装了博途15.1以后,启动很慢,一根烟都起不来,哈哈,吃内存的家伙,14sp1还行。

网友G:
    GHOST系统碰运气吧...谁也不知道作者做这个系统镜像的时候精简了什么还是给你加入了什么...
    我一般也是下原版镜像装系统的,可能比GHOST臃肿了一点,但是现在的硬盘空间都贼大也不在乎这几百兆的空间了...
    顺便给大家安利一个下系统镜像的网址i tell you,很多年了,完全免费而且各种官方软件很齐全
    各位千万别误会,这不是广告,不是广告,不是广告!!!只是觉得好用,给大家推荐一下。
    https://msdn.itellyou.cn/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H:
要绝对纯净的系统才可以装,纯净到连驱动都别装。
我的戴尔笔记本就因为一个类似于系统总线之类的硬件驱动导致安装冲突。
后来先装smart再装那个驱动就没事。
独一无二的我,不再随波逐流。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纠结了好一会儿,还是试一下吧,下载了2.4的安装包,放在c盘根目录下,管理员运行。。。。。。。果然不行,和楼主的报错一样一样的,查了各种资料,百度都不行,最后进入到注册表 搜索203.2.6.1,嗯,真找到了,把MWSMART整个删掉,好了能安装了,心里一阵窃喜,这时候犯了个习惯性错误,把软件的安装路径改到了D盘,安装完毕,祈祷了一小会儿,双击图标,启动不了,报错“关闭程序”,泄气了,本想一卸了之,又不甘心。徘徊许久,死马当活马医,重新安装!倒是真有自动卸载功能,干干净净,再点一次安装,没动别的一路下一步,安装到C盘,祈祷良久,双击,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打开了,哈哈哈,没有任何报错。搞定!关键词:注册表,搜索,203.2.6.1,MWSMART,删除,管理员运行,C盘,C盘,C盘。OK!
截个图吧, [attachment=230973]

请问你的软件使用正常吗?我的从2.0升级2.4一次成功,问题是后面上载、下载程序时先是程序无响应然后自动退出

网友A:
这个真没试过,因为我手头没有SMART,我只是看大家都说很难装,所以试试。现在使用没问题,编辑程序没有任何报错。

网友J:
我是这样安装的:1安装系统WIN7专业版SP1成功,2安装西门子SMART2.4版本成功,3安装200 STEP 7 MicroWIN SP9成功,4安装300编程软件5.6中文版成功,5安装博图V14 SP1成功,6其它PLC软件成功,西门子软件按照这个循序安装100%启动成功

网友K:
要卸掉之前版本,不能覆盖或升级安装

网友L:
有那么麻烦吗?我没觉得啊!win10系统都没问题
夜游神

网友M:
软件分享一下下
平常心!平常心!

楼主:
1,安装提示如下:

2,注册表却搜不到,如下:

3,当前的注册表如下:

上述,安装仍提示安装了203.2.6.1,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安装提示如下: [attachment=231590]

2,注册表却搜不到,如下: [attachment=231591]

3,当前的注册表如下: [attachment=231592]

哥们,看了下你的注册表,装的东西很多,就不建议你重做系统了,改用虚拟机吧,都这么长时间了,换个思路天地宽啊!

网友N:
谢谢分享,让我少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O:
2.4有什么重要的新改动功能吗?求问安装好的朋友,,,

网友P:
引用 楼主:
1,安装提示如下: [attachment=231590]

2,注册表却搜不到,如下: [attachment=231591]

3,当前的注册表如下: [attachment=231592]

卸载 MicroWIN SMART Communications

网友P:
引用 网友O:
2.4有什么重要的新改动功能吗?求问安装好的朋友,,,

主要增加了PROFINET 通信;并更新了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P:

卸载 MicroWIN SMART Communications

是指program files(86)中MicroWIN SMART Communications文件夹吗?不但卸载了,把MicroWIN SMART文件夹也手动删掉了。但仍提示……

网友Q:
引用 楼主:

是指program files(86)中MicroWIN SMART Communications文件夹吗?不但卸载了,把MicroWIN SMART文件夹也手动删掉了。但仍提示……

我也是跟你一样的情况,还算好我装的软件不多(只是个电工不怎么懂PLC),没办法直接重做系统,上来一个一个软件安装没啥问题了

楼主(2019-04-19):
无论怎么卸载,总提示

重装系统太烦琐!等待高手帮忙~

网友R(2019-09-10):
我的没问题啊 ,原来的2.3安装2.4自动删除然后直接再装2.4。正常得很

网友S:
必须装C盘吗?我的怎么装D盘没问题啊,我是卸载2.3后装的2.4 而且我的工控软件没一个装在C盘的!

网友T:
卸掉老版本,再装新版本,不要直接覆盖式的安装

网友U:
我的电脑原来装了5.6中文版,现在我直接装了2.4到D盘,,很正常。。

网友V:
一般都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我用的WIN10企业版 任何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