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鲁夫BIS V CCLINK 控制器有哪位大神玩过啊,通讯通了,但是无法读写。

楼主(2019-03-15):
刚到手一个巴鲁夫CCLINK控制器,没中文手册,把通讯搞通了,读写程序实在搞不定,求助哪位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日本官网好像有这个
https://www.mitsubishielectric.co.jp/fa/download/software/detailsearch.do?mode=lib&kisyu=/plcq&shiryoid=0000000340&lang=1&select=3&softid=3&infostatus=3_23_1&viewradio=1&viewstatus=0_0_00020000_00020000_0000000200000&viewpos=0_0

网友B:
关键点还是要读通巴鲁夫的控制器说明书,需要先配置好控制器的站号,传送速率,几倍循环几倍占用站 ;之后PLC程序需要 初始化控制器所在的寄存器;再按照说明书的写PLC程序写/读操作来控制控制器(开始操作读写时,需要先里面的参数赋值,比如读写的代码,从ID卡的那里开始读写,读写多少个字符,注意ID卡里面的高低位跟三菱的寄存器是反序的,之后才能开始操作位的翻转来一段一段地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