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5):
想用FX3U替换5U来降低成本,各位大神请指教!

网友A:
很多地址不一样的
最简单的SM8000  M8000
你转换试试吧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地址不一样的
最简单的SM8000  M8000
你转换试试吧

我记得以前的works3版本好像是可以转回3U的啊,正在下载旧版的Works3,待会回复。

网友B:
5U有些功能 FX3U不具备
这种没办法转的。
简单的输入,输出点还能转。
  • 下载积分:+2(enderz)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孙亮亮

网友C:
    我手里只有一个1S哈哈,来混点分
  •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给你分。
  • 富嘉达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只有一个1S哈哈,来混点分

    奇怪,你不签到吗?每天签到都可以搞到60分。。。

网友E:
    3U的程序可直接转5U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U的程序可直接转5U吗

    3U的程序(Works2版本),可以用Works3打开。

网友G:
    不调用高级功能,只用普通与通用功能,可以转的,用了高级模块,转了程序用不了。要修改。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楼主:
引用 网友E:
    3U的程序可直接转5U吗

    3u可以直接转成5u,但是转成5u后就转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