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5):
项目内容:三菱FX3U的PLC,附带FX3U-232-BD卡(卡已经试过了,可以灌程序),现在想通过PLC上的圆口(422)往PLC里面灌程序,程序内容是RS指令,往外发信息的,然后再通过FX3U-232-BD卡-------------232转USB口联到电脑上,通过串口调试工具,接收RS指令发出的信息,目前没有成功,请各位道友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多谢了!

程序

GX WORK2设置

串口助手设置
  • 下载积分:+3(yanshu) 好贴好贴!

网友A:
    程序 不对,M8013得取消掉。

    我记得RS指令是要一直接通的。

    然后下面有一个发送的M。M8122。

    你这里没有M8122,所以发不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 不对,M8013得取消掉。

    我记得RS指令是要一直接通的。

    然后下面有一个发送的M。M8122。

    你好!程序我回去再看看,就是要不要写校验部分的程序?

网友B:
    RS指令发送的数据格式是由你设定的,如果接受端不需要校验,那就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指令发送的数据格式是由你设定的,如果接受端不需要校验,那就不用

    谢谢你!

网友C:
    弄反了  服了
    你既然是和上位机通讯 上位机是pc  你PLC就是从  PC直接读写就好了 费那劲写R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弄反了  服了
    你既然是和上位机通讯 上位机是pc  你PLC就是从  PC直接读写就好了 费那劲写RS

    不整坏几个PLC,不出几次错,怎么能够学会, 支撑楼主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反了  服了
    你既然是和上位机通讯 上位机是pc  你PLC就是从  PC直接读写就好了 费那劲写RS

    你好,做的项目是通过PLC向其它设备发送数据,现在设备订货还没到货,先用电脑模拟接收数据,M8122加上去了,还是没有接收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