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在什么报警下才需要重新回原

楼主(2019-03-15):
除了撞击外

网友A:
除了撞击外,轴在什么报警下才需要重新回原
你这种开放性问题真的不太好回答,我只能拿某个系统来说一下可能原因,反正都差不多,有的可能有,可能没有。
位置数据丢失,更换配件或解码编码器,机台开机启动,需要设定内部记忆位置的或是用外部开关确认原点位置,运行误差大报警,
一般提的问题都需要设定类型,参数条件下,否则划条直线有N条可能。
有的报警是需要重新回原才能走的准,有的不需要,就是相知道那些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B:
有相位要求的情况下,要回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C:
没事多回几次零也无所谓的 没有必要卡的那么死 钻牛角尖没有什么意义的

网友D:
一些在报警之后有可能伺服位置会变的情况下回原点,
比如门磁报警,气压不足报警,急停。

网友E:
对于伺服本身来说 伺服驱动器跳电才需要回原 也不排除伺服编码线故障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