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5):
如题!

网友A:
自用还是工厂购用 ,如果老板出钱,那就选贵的,特别贵,那个贵选那个      一般用超五类屏蔽双绞线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B:
满足使用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最好,也不一定要最贵的。

QQ(VX):2252241236

网友C:
接网线 我一般都是用超六的 水晶头用屏蔽的水晶头  也归不了几个钱

网友D:
超无类足够了

网友E:
超五类双屏蔽,线芯0.5无氧铜。水晶头一直用大唐保镖的带屏蔽镀金水晶头

网友F:
最大通讯速率100M,用1000M的网线没必要。不同的是,生产单位要用电磁屏蔽强、机械强度高的工业级,包括水晶头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