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 怎样完美打印带注释梯形图?

楼主(2019-03-15):
描述:已设置电脑显示梯形图注释为一行显示:
描述:显示画面打印只能设置列,不能设置行!
描述:带注释打印行距超大!
各位前辈好!小弟初学三菱PLC编程,想把梯形图打印出来,但打印时发现梯形图行距很大,打印费纸,关键是看起来费劲。请问有没有谁知道怎样设置能打印带注释窄行距的梯形图?万分感谢!!!

网友A:
变通一下,截图再打

网友A:
导入到GX WORKS 3再打

楼主:
多谢回复,没有安装work3。
如果没有好的方法,程序不长,只好取消软元件注释,打印两页。然后再手动标注。
(反正打印出来只是方便检查一下程序有没有bug)

网友B:
视图,放大缩小,还有改列数,9,13,15,17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导入到GX WORKS 3再打
导入到GX WORKS 3软元件都不一样

网友D:
三菱的这个软件界面目前就这样,体验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A:
GX works3要是能把老型号的PLC全部兼容就好了

网友E:
基恩士的打印挺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