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5):
工业要求:一块膜经过平行的两个信号,为了达到膜平行的目的,只要信号不是同时收到,说明膜已经歪了,要报警停车。
        膜经过这两个探头应该是毫秒级的,非常快。
         我是三菱FX3U-MT的PLC,这个程序要怎么编呢?脑子都快烧坏了,也想不出思路,求大神帮忙。
       实际效果我看到贝加莱的系统已经达到了,膜瞬间经过探头,700MM宽的布面,只要出现20度左右的倾斜,设备就停了。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定时比较,如果不在设定时间内,说明有问题,这很简单呀

楼主:
这个指令具体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比较,如果不在设定时间内,说明有问题,这很简单呀

具体是什么指令?我没找到有“定时比较”的指令,这个时间差是毫秒单位的。

网友B:
实现这个应该没问题 考虑一下,方法总比困难多
用中断

网友C:
或非门是具有多端输入和单端输出的门电路。当任一输入端(或多端)为高电平(逻辑“1”)时,输出就是低电平(逻辑“0”);只有当所有输入端都是低电平(逻辑“0”)时,输出才是高电平(逻辑“1”)
是否编程很易了?

网友D:
OUTH_T(INV(X1 AND X2),   TC0 , D0)
  • 下载积分:+1(apei2014) 好贴好贴!
  •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PLC FX1S
    误差应该是1mS
  • 下载积分:+3(704工程) 感谢分享!

网友E:
    FX3G 有脉宽/周期测量功能,会简单很多,但我没实物没法测试

    脉宽/周期测量功能误差可以做到微秒级别

网友F:
    用中断再好不过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attachment=230971]
    PLC FX1S
    误差应该是1mS

    7楼的程序可以试试,看能否满足

    QQ(VX):2252241236

网友H:
    引用楼主happyr8790于2019-03-15 20:57发表的 PLC同时收到两个信号,怎么修改两个信号之间的时间差? :
             工业要求:一块膜经过平行的两个信号,为了达到膜平行的目的,只要信号不是同时收到,说明膜已经歪了,要报警停车。
             我希望PLC收到这两个信号的时间差能够在程序中修改,因为我也不知道实际运用中到底多少时间差,膜不会歪。这个时间差应该是毫秒级的。
             我是三菱FX3U的PLC,这个程序要怎么编呢?脑子都快烧坏了,也想不出思路能够修改这个时间差,求大神帮忙。

    對描訴要求並不是很清楚

    但要了解PLC 的運作

    1.程式自左而又,自上而下,ㄧ次輸出

    2.掃瞄時間 :程式運行一次的時間。(依程式大小而不同,一般約200ms)

    根據上述規則,當两个信号其中一個OFF時,要报警停车。

      X0    X1
    --|/|-----|/|-------------(Y0)

网友I:
这种检测方法不行吧。感应器的感应时间和程序扫描时间都会影响结果。精度和准确性能满足你吗

网友J:
你用FX3U 想做到ms级别? 这误差有多大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K:
输入的信号可以达到要求,但程序的扫描时间也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OUTH_T(INV(X1 AND X2),   TC0 , D0)

这个指令在三菱中找不到,百 度也没有,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检测方法不行吧。感应器的感应时间和程序扫描时间都会影响结果。精度和准确性能满足你吗

能达到的,别人的设备正在运行中,系统是贝加莱的。

网友L:
用纠偏机就可以啊,不用写程序

网友M:
如果误差精度要求高,你反向思维,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判断,建议扫描周期慢一点,防止误动作,或者输人信号保持0.1  0.2秒之后才会导通,通过过度处理信号。
  X0         X1                                  报警
---| |-----|/|------|-----------------(set M0)
X1         X0
---| |-----|/|------|

  M0           X0         X1         正常
- -|/ |---     | |-----| |-------------(Y0)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网友E:
在上次的基础上精简一下

网友N:
楼上的程序有bug,假如有边的检测开关坏了,无法产生中断,也就不会报警了

网友N:
第32行下面的m8050  m8051改成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E:
32改成并联不行的,确保两次中断后才能复位定时器
至于感应器坏,不会报警,可以在主程序再加一道报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