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FX3U CCLINK通信

楼主(2019-03-15):
用fx3u cclink通信 与远程IO通信,cclink诊断测试正常!但是远程IO型号没有监视到!向大神求教!!!按照手册上一样写的程序!

网友A:
确定程序没问题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站号,传输速率,参数设置是否都正确,逐个检查
plc编程学习,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C:
你加我qq435257298,我帮你远程看一下,论坛里面有案例程序的

网友D:
检查线路连接,检查通信参数设置

网友E(2019-07-11):
兄弟,弄好了么,我也在开始学这个,好多问题不知道怎么弄,加我qq362316196一起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