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台达PLC的D寄存器

楼主(2019-03-16):
正在使用台达DVP-40EH和台达触摸屏,需要从触摸屏输入数据给D寄存器,然后将两个D寄存器的数据相除,得到的数据保留两位小数。
网上说用浮点数运算,并不清楚什么过程,求大神指点谢谢
最靓的仔

网友A:
台达和三菱一样用法

专业外协

网友B:
觉得浮点运算比较复杂的话,
就用整数运算,
在威纶屏采用比例的方式,
在数值比例那里设置比例为100.

网友C:
触摸屏可以选择浮点类型,plc中直接采用浮点运算就可以了
plc编程学习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D:
去看看台达PLC编程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E:
ld m1000 mul d0 k100 d10
ld m1000 ddiv d10 d2 d20
屏上设2位小数也行,
浮点数除法 ddivr指令 屏相应设浮点数 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