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型号FX3U-64MT程序复制不能用

楼主(2019-03-16):
公司原有FX3U-64MT可能是因为使用年限过久,内部电子元件老化冷机状态下能正常运行,开机个小时以上出现定位脉冲输出不稳定,换衣个新的FX2N-1PG也不行,买一个新的同型号PLC复制程序,开机运行不了,校准PLC程序显示内部寄存器新旧不对号,不知道是不是买的假的PLC,咨询供应商说的版本不同,请教各位大神是何原因。
学到老

网友A:
掉电保持的D和M没有复制过去。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另外一台机以前买的PLC复制过去就可以
学到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保持的D和M没有复制过去。
上传程序与参数,当然知道怎么去设定必要的参数最好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