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6):
请教一下西门子的高手,我现在要用一个1500的CPU来做主逻辑控制生产线上的20个单机设备做一个自动控制,这20个单机设备都采用1200的CPU,要求1500能和所有的1200CPU可以进行数据读写,上位机组态王软件可以和1500进行数据读写,我画了一个大概的框架图,不知道能否实现和满足要求。

网友A:
就用智能io  组态简单方便  只需要从站写简单的程序就可以了
我到是用过 ,用的1511和6个1214和6个hmi     大致都一样
  我用的wincc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智能io  组态简单方便  只需要从站写简单的程序就可以了
我到是用过 ,用的1511和6个1214和6个hmi     大致都一样
  我用的wincc7.3

非常感谢,如果用智能IO站,是不是意味着1500主站制能和各个1200从站进行IO信号的交换,中间继电器M和数据寄存器DB块数据无法交换

网友A:
智能io主从站不单单是io信号交换,包括M点和db的数据也都可以交换。比如说温度压力都可以传送读取

网友B:
总线肯定是NP通讯,1500和1200用GEI/PUT通讯交换数据,如果数据量大用TCP通讯(汇总所以交换数据)。组态王和1500通讯驱动找组态王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io主从站不单单是io信号交换,包括M点和db的数据也都可以交换。比如说温度压力都可以传送读取

好的,学习了,非常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线肯定是NP通讯,1500和1200用GEI/PUT通讯交换数据,如果数据量大用TCP通讯(汇总所以交换数据)。组态王和1500通讯驱动找组态王要。

是的,总线走PN方式,组态王和1500的驱动是和1200的一样的

网友C(2019-05-20):
为什么不用分布式IO,这个不是很方便,全部由1500控制

网友D(2019-06-19):
PROFINET组网,可以满足要求,如果1200的都是相同设备更简单,只需一个GSDML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