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6):
关闭了!谢谢各位!

网友A:
程序设置反编译密码,不知密码不能反偏译
曾生

楼主:
1、部分大神可以破译进行反编译;2、破译后程序中的宏不能使用,导致用户密码不能解析

网友B:
知道宏指令,就能知道密码的算法......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网友C:
机器没问题,就验收把人家尾款结了,这种事不提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