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道上分栋OKNG产品

楼主(2019-03-16):
机台有三个工位,第一工位用CCD检查焊点的好坏,后面的工位根据第一工位的结果来动作。如果第一工位焊点OK,第二工位就点胶,否则不点胶,如果第一工位焊点OK,第三工位就取出产品,否则不取出产品。流道在每个工位有个阻挡汽缸,用来阻挡从前一工位流入的载具。请问有什么办法把第一工位的结果传给后面的每个工位?

网友A:
位移指令
多学多用!

楼主:
用位移可以,但是每次都要等每个工位有载具的时候各工位才能动作。如果任何一个工位有载具时候相应的工位就动作,这样就不行了,

网友B:
似乎工艺设计就不科学了
当然现在讨论的是控制 工艺不是你的事

网友C:
跟踪.简单说就是每个经过的工件给它一个寄存器,也就是身份,直到结束后清零。3工位而已啊,不是很麻烦。
多多学习

网友D:
置位,信号到下一站,OK允许点胶
plc

网友E:
移位指令就可以实现了

QQ(VX):2252241236

网友F:
移位指令 好像是这个SFLT

网友G:
其实楼上都把那些弯弯道道都说出来了,照着做就好了;如果实在不想动手我给你做,有偿:qq729105762

网友H:
检测位直接置一个位,处理了再复位掉就行,或者不置位给寄存器传值也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I:
两种方法:
1.使用SFTL指令,但是遇到你这种流水线作业的方式,导致每个站的UPH不同,不太适应,如果要使用可能要用到几个SFTL指令
2.使用“工位继承”的方式,工位1 到料判断D1=0开始检查,检查OK设D1=1,判断D1>0&D2=0时阻挡松开流入工位2,工位2到料判断D1=1&D2=0时打点,打点完成设置D1=0&D2=1,判断D2>0&D3=0时工位2阻挡松开流入工位3,工位3到料判断D3=1取出OK品并复位D3。
我写得够详细了,OK=1,NG=2,可入料=0,自己理解吧!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