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箱上面的油管有什么用?

楼主(2019-03-17):
55KW的电机,变速箱上面有两根油管,问了供应商有两种说法
1:冷却用(具体原理没说)
2:齿轮油循环用,齿轮箱里面单独有个泵
还有图一右上角那个容器应该是储存液压油吧?

网友A:
图片视角不是太清晰,外面应该有个过水或是风冷的冷却器,把齿轮箱里的油抽出来冷却的。
没有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应该是润滑油循环用,统称机油泵。
自学

网友C:
应该还有循环油泵

网友D:
1:冷却用(具体原理没说)》这个按厂商说的
2:齿轮油循环用,齿轮箱里面单独有个泵》
还有图一右上角那个容器应该是储存液压油吧
这个没见实物,真不好说,不过如果是循环,没散热的话,那就可能用地会是内装过滤芯,安装这个都要配一个简单保养书吧!!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