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7):
手头有一块GP2301触摸屏,上载密码忘记了,哪位大神能教下如何解密。

楼主:
串口监视有一堆乱码,不知道怎么分析,大神能够告知一二吗?

网友A:
用解密软件

楼主:
使用破解软件出现的串口监视数据乱码见附件图片。

网友:
这个解密软件有BUG
必须要电脑232端口才可以用
USB转虚拟的232会报通讯错误

网友B:
运气好可以解开,运气不好只能拷贝下了

楼主:
引用第5楼      于2019-03-17 17:36发表的  :
这个解密软件有BUG
必须要电脑232端口才可以用
USB转虚拟的232会报通讯错误

我使用的是proface编程数据线,这个必须要用台式机的串口吗?那么232的串口怎么连接后面的tool接口?

网友:
编程线型号:GPW-CB02
要么端口监视也是能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第8楼      于2019-03-17 21:29发表的  :
编程线型号:GPW-CB02
要么端口监视也是能看出来的

大神,我的编程电缆是GPW-CB03,这个是USB转串口的。破解就是上面说到的不成功。您能指点下具体步骤吗?

网友:
你的那个解密软件需要232的编程线    型号是GPW-CB02

不要用USB的编程线,会通讯错误的  我早年前玩过

还有你的理解能力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