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U和10GM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9-03-17):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做定位控制时,控制对象是三菱伺服,伺服仅一个方向转,现在用的是FX3U 48MT,频率为45K,加减速300ms,定位还算准。我想请教的是如果用FX2N 10 GM模块的话,会有什么好处。在频率低于100K的时候,FX3U会丢脉冲吗?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能不用模块,尽量不用,太占用扫描时间,而且控制相当繁琐,唯一的好处就是此模块支持差动输出,抗干扰性能好,线缆比脉冲加方向的形式更长。

专业外协

网友B:
10 GM专用定位模块,输出频率高,可接收422差分信号(如果用的光栅尺是422信号输出),抗干扰能力强。占用PLC资源少,通常用于FX2N,用FX3U控制单轴且不用接收422信号,没必要用10GM。

楼主:
哦,谢谢大家的指教,那我就用3U控制,不会丢脉冲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