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虚拟机文件,tinkpad换电脑dell可以打开吗

楼主(2019-03-17):
在同系统win7同虚拟版本,不同电脑上可以打开吗

网友A:
虚拟机版本相同或者没有低版本打开高版本情况,完全可以的。

楼主:
非常感谢,是不是CPU和显卡什么的都是虚拟的,所有通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是不是CPU和显卡什么的都是虚拟的,所有通用的
都是虚拟的,可以直接忽略,所有工作交给虚拟机软件就行了。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网友C:
就跟你把联想的硬盘换到戴尔一样,WIN7会自己补装戴尔的驱动程序,还可能遇到WIN7系统激活的问题,一般来说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