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伺服电机用同步带加滑块带动机构

楼主(2019-03-17):
,各位想请教一下,机构做前后直线运动,
目前机构前进,后退,有一卡,一卡的感觉,惯量有点,不是很大, 实际滑块是没有问题的
调整了增益有所改善,没有完全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我加速度就不会走到设置的前进位置,?
请问是编程问题,还是伺服调试问题,跟PLC 的加减速有关系吗?
三菱5U + 南京埃斯顿伺服

网友A:
伺服换个驱动方式看看

网友B:
有可能是速度设置的快或者减速比设置的不够 还要有可能是负载太大
huiyang

网友C:
慢速卡不卡?慢速不卡 就是你参数问题了,

网友D:
同步带是这样的,我也遇到过。不如丝杆。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