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这样写对吗?新手学习中

楼主(2019-03-18):
请问各位大佬这样写对吗?新手学习中
小车在左限位处装料,10s后装料结束,开始右行,在碰到右极限停下来卸料,10s后开始左行。碰到左限位后停下来装料,循环工作。

网友A:
帮你写了一个,你看看。
下载积分:+5(totti10) 热心助人!

网友B:
仿真调试一下,仿真成功了,再下载给PLC,通电调试。这种开关量的控制,不是难度大的。自己学会查找故障,有利于提高水平。

楼主:
谢谢大佬,努力学习中

网友C:
一楼的程序对新人来说高端了点 没必要那么复杂的

网友D:
一楼程序用解码的顺序指令,我一直都在用,好处是处理分明,不会出错,比步进指令都好用多了
下载积分:+1(totti10)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楼的程序对新人来说高端了点 没必要那么复杂的
就多一条功能指令,不会太复杂吧。

网友E:
一楼大神,方便,使用,又学习了deco

网友F:
用SFC编程,装料——时间到——右行——右到位——卸料——时间到——左行——左行到位——跳到第一步装料!
宜宾工控

网友G:
1楼程序好是好,但是如果用在程序步数多的里面,扫描周期就是个问题!

网友H:
一楼写法舒服

网友I:
弟也是使用DECO的方法
希望各位先進指正

网友J:
逻辑指令就能解决的简单程序,你们非得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