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8):
刚安装完博途v15,刚点击启动就报错应用程序并行配置不正确,我该怎么办呢?我用的系统是WIN764位旗舰版,windows modules installer 服务也开启了;(我的电脑-管理-服务-手动运行)也搞到手动了。系统可能缺少了VC运行库也安装了,还是不行!我安装的V15为TIA_Portal_STEP_7_Pro_WINCC_Adv_V15.exe,TIA_Portal_STEP_7_Pro_WINCC_Adv_V15.001,  V15.002,  V15'003,  V15'004。选择性地安装,所有软件太大,其他暂时不用的不装。论坛里如果有用WIN764位旗舰版安装V15成功的麻烦发个WIN7旗舰版的系统链接或网盘给我,我装了几个版本的WIN7系统都不行,安装这个V15把我快搞疯了,另外我不想用WIN10 系统,在论坛里好不容易找到个V15链接的种子Siemens Simatic TIA Portal v15.0 x64 [2017 12, EURO] SitePack (1st edition - not full) [rutracker-5497614].torrent里面有WIN7旗舰版的系统,却无论用什么下载工具都下不来,显示没资源。第一次碰到安装个西门子软件这么麻烦的。

网友A:
我也是,求解,现在重装系统再试

网友B:
我的v14sp1升级后曾经出现过这个报错,原因是有一个或几个软件不是同一个版本,当时解决的办法是全部卸载掉,重新安装。你可以这么理解:都在起跑线线上,发令枪没响,大伙都跑了,有一个或几个没跑,裁判要求跑的那几个回来重新起跑!!!“并行配置不正确”哈哈。不过看你的只装了一个,原因就不好说了,首先排除这方面的因素,如果还不行就有可能要重新装系统了。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那个版本的WIN7 64位旗舰版适合这个V15啊,我不能把所有的WIN7版本都一个个的都装一遍吧,难道论坛里没有用WIN7 64位旗舰版安装V15成功的么?

网友C(2019-08-10):
把windows更新后再安装看看,我之前也遇到问题,现在win7 64位企业版、旗舰版都运行正常,不行就只能重装系统,最好是官网纯净版系统。

网友D:
对安装的软件,选择兼容模式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E:
西门子软件的安装最好是纯净安装版的系统  但是这样的系统不太好找  我用过GHOST版的纯净系统安装过V15 你可以试一试
文件: Ghost_Win7x64_CJB_201907.rar
大小: 5062114643 字节
MD5: B0D53EED93DA683657399E1C6A19AE89
SHA1: DC55715F81F840B02A3C6B53548D39007ED6BE5C
CRC32: 30E794E3

系统之家GHOST WIN7 (64位) 精选纯净版2019V07(激活版)